sony vpceg-111t定时掉电,纠结中。。。。。。

楼主(2012-12-10):
前段时间接一台SONY VPCEG-111T笔记本,客户说进水了,在别的地方修过,现在是能开机,每次开机使用半小时就会掉电,报价后机器放在这测,半小时后果然掉了,拆机后,裸板放入烤箱烤了半小时,观察主板每个地方,发现一个电阻一脚腐蚀了,更换了一个阻值一样的电阻后,再查看其它地方无掉件或腐蚀了,接电测试,依然半小时掉电,无思路了,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大家走过路过,请留下脚印啊

网友:
风扇是不是长转?

网友:
定时掉电是不是过热造成的呀

网友:
你就看看那里还进过水 不行拿着放大镜看 不的不好说了  说了也是废话

网友:
这个 就要靠你自己慢慢  查了! 进水的一般 都不是什么好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