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 (821)求救 不开机

楼主(2012-12-10):
顾客拿来时能开机 usb 网卡 无线网卡均没有 于是判南桥坏,小心拆机,结果拆开后加电不开机,现在测得3.3 5v均有 但是开机键上有3.3v 按开关有io有拉低动作 就是不开机 郁闷中 求救啊 不知换南桥能不能好?
不开机
无线网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个看看

网友:
又换南桥 机器可以亮了用u盘可以启动进pe系统 装系统卡windows滚动条 郁闷中啊

网友:
那你头痛了~!这个飞机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