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拖焊有什么决窍呀?

楼主(2012-12-10):
我用的是友邦的焊锡,PPD的焊膏,为IO焊盘加锡不能达到饼哥的饱满,只能看到带锡色,无堆积的感觉。又拖IO自身的引脚,为它加锡,却出现连脚。铬铁的温度为330度。
问题出在哪?请仁兄们指点!!!!!
问题

网友:
是不是焊膏不行?

网友:
要两百度的焊锡膏

网友:
拖焊的温度在380度左右,你那温度也太低了.如果遇到大的接地直接凝固.当然你遇到板不同被焊物品材质不同可以适当的加减温度.

网友:
380?板会焊焦的。
反对楼主:
2.5
辰云淡月
反对楼主:
不会蕉

网友(2013-01-24):
黄河科技
反对楼主:
一直都是400度的路过

网友(2012-12-12):
焊锡现在分有铅和无铅。有铅的温度在350.无铅的要380——400。在焊接时可以把板子斜放。有利于焊锡不连焊。

网友:
我是无铅的,直接风枪吹上,马上拉焊。395度

网友:
板子要倾斜一点,烙铁温度350度左右
当然有风枪就更方便了

网友:
一直风枪吹的~

网友:
温度330太低了点 我一般调到380左右 另一个锡膏多放一点 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已成功焊好IO,理解到关键在一个字“压”。

网友:
我把温度定在350度,其他就是熟能生巧了。

网友:
我还都没练过,向高手们致敬

网友(2013-01-11):
铬铁的温度低了

网友:
400度无压力 刀口倾斜对着引脚往外拉就行了 “粘”走

网友:
设定温度和烙铁头的实际温度不一致,尤其是功率不够的时候。
我的936上400度,刀头烙铁拖焊,一直这么搞

网友:
我用的是HUKD936的焊台,如果上400度,会烧焦板,把引脚带下来,用330度,可随意拖。不伤板和线。
再有,焊盘上锡,堆积感是看不出来的,我认为也没必要去堆积,要那么多的锡干啥,只要可与IO焊牢的锡就可。
总有路可走
焊头也不碰PCB上啊
详情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上到350 看不一样的板会有变化的

网友:
280度就可以了,不过用的焊锡丝要好,里面要带助焊济,不然就托不动,温在270-320间就可以了,主要的是看你的锡丝质量怎么样了!好的锡丝托一容就像水一样,很容易托!差的锡丝干吧吧的,托不动!
恒达-吕彬
同意,好的焊锡丝是关键
详情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拖到后面几根针脚时就连锡了。百思不得其解
Rngon
最后几个脚烙铁往相同的方向拖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