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板子维修

楼主(2012-12-10):
今天有块海尔G31T-M2主板跑码E0,测了内存供电,刷了bios,加焊了北桥,还是原样,求指导!!!

网友:
测南桥系统总线

网友(点评):
E0是不过内存,为什么要测南桥总线呢?

网友:
测内存的SPD电压试试,正常时3.3!!!

网友:
内存的91和92脚检查一下。

网友:
这么贵了、

网友:
真心的贵!!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的时钟供电吧

网友:
还有好多地方没查呢

网友:
复位信号有没有来

网友:
小提示:很多品牌的都跑E0  D0  但是是亮屏的。。。。。

网友:
至于为什么 亲 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A:
我记得你这款板子好像跑D4 不过内存是BIOS的问题,刷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你这款板子好像跑D4 不过内存是BIOS的问题,刷下就好

刷过bios,我已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