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能关机!

楼主(2012-12-10):
今天给一客户加装一块固态硬盘 镁光 M4 128G  装在光驱位置.    因为他说原来的系统也是64位. 我只接在PE下分区后把原来C盘的系统G到固态硬盘(只有一个分区).装好后.我怕会由原来的硬盘引导. 把原来C盘的激活状态去掉. 重新启动进入系统19秒. 但是点击重启时.一直走到提示: 正在关机...   后屏幕黑了. 但是笔记本听声音好像还在运转.  点击关机也是这个状态.  我起初以后是设置关机或者重启为休眠状态. 但是按电源键怎么都没有反应.   除非长按强行关机. 然后再开就正常了. 客户说我装固态硬盘前,有时也有这个现象.后面又说之前一直很正常.  因为一直插着电. 没有装电池. 我让客户装上电池.. 装上电池后.重启屏幕正常.但是关机还和前面一样.
请教达人....
我想明天再重装个系统看. 不行的话. 把固态硬盘先去掉.然后再观察...      晕.....

补充内容 (2012-12-11 21:41):
今天是大早客户就打电话了. 刚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我想多半是客户害怕我不去. 到家后刨了两口饭.牙都没有刷不到客户那里.客户已经在等着了. 把他们的女网管也叫去了. 我一看电脑竟然开不了机了. 识别不到固态硬盘.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瞬间,我怀疑是不是光驱位的托盘有问题. 因为托盘上有个转换卡. 客户听了网管的话.让我把固态硬盘换到机械硬盘上. 把机械硬盘换到光驱位上.由于缺少一颗固定螺丝.客户非要让我找一颗. 于是我就回来. 顺便查了一下那个托盘的样子. 在淘宝上果然查到相同的样子. 仔细看了说明. 说是部分笔记本装上后会关不了机或者关机后认不到盘. 要把那个双通道开关打开. (如下图,就是那个白色的丁丁)虽然还没有去试. 感觉到很释然呀. 接下来就不用说了.....   装完后一切顺利. 希望给碰到此问题的朋友们分享一点点的经验. 如果碰到此问题,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所谓的双通道开关还是不太明白,请老师们能释疑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坑爹的毛病啊,真没见干过啊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先问清楚到底以前有没有啊,要是没有就是你的液态硬盘的事啊,要是有就和你没有关系啊,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
我当时没有试.
关键是这个客户开始说以前有时有. 最后又不承认了....
只能明天再去看吧.

网友A:
刷BIOS试试啊,,,,不行的话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啊,,,,不行的话换EC

这是个新本子. 才一个多月. 所以.才郁闷. 换了光驱找售后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但是没有办法编辑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