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教你如何制作ghost完美版系统

楼主(2012-12-10):
一、安装前的准备
   准备一张完整的WINXP、2003系统安装盘
二、安装操作系统(以下均以XP为例)
      1、正常安装完整操作系统,系统文件格式建议采用FAT32,恢复后还可以转换为NTFS。同时注意,安装时,建议选择完全格式化硬盘分区,不要选择快格!
      2、上网正常升级所有的补丁(根据需要可以有选择地升级一些推荐性补丁,但关键补丁一定得全部升级)。
三、系统简单优化及清理
      1、在“Internet选项”中删除Internet临时文件和脱机内容,删除Cookies,清除历史记录。
      删除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下所有文件。
      删除C:\Program Files\UPDATE\*.*
      删除C:\Program Files\InstallShield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
      删除C:\Program Files\WindowsUpdate\*.*
      删除C:\WINDOWS\Temp下所有文件
      删除C:\WINDOWS下所有以“$NtUninstall*$”为命名格式的隐藏目录
      删除C:\WINDOWS下所有以KB8打头的和Q打头的.log文件
      删除C:\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Download\*.*
      删除C:\WINDOWS\Installer\*.*
      删除C:\WINDOWS\Downloaded Installations\*.*
      右键点击C盘盘符-属性-清理磁盘-所有都选上-确定
      2、禁用系统还原,恢复到新的机器后又会恢复、这不影响;
      3、设置页面为0,“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设置-高级-虚拟内存-更改-选择无分页文件-设置”然后重新启动。恢复到新的机器后又会自动恢复到机器合适的大小的。
四、删除硬件驱动
      1、更改IDE ATA/ATAPI控制器,点击“更新驱动程序”-“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不要搜索,我要选择自己的驱动....”改成“标准的双通道PCI IDE控制器”
      2、再把“计算机”里的内容改为“Standard PC”,点击“更新驱动程序”-“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不要搜索,我要选择自己的驱动....”
      3、避免出现本地连接2的方法:开始-运行-REGEDIT,然后编辑-查找,输入“本地连接”,找着后,把它的上一级分支一并删除。按F3继续查找………
五、系统封装过程
      1、把DllCacheManager.exe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运行后点击备份!备份完成后点击退出。然后再导入DllCacheManager.reg注册表就行了,XP镜像克隆到硬盘时,重启动系统时会自动恢复。
      2、在XP或2003安装光盘中打开\SUPPORT\TOOLS\DEPLOY.CAB文件,先在 C:盘根目录下建立一个名为Sysprep 的文件夹,并将DEPLOY.CAB压缩包文件里面的所有文件全部解压缩到 c:\sysprep目录。运行“setupmgr.exe”可以设置你自己个性化的安装信息,此步不重要,可以不用运行设置。
      3、安装电源自动判断程序。运行.程序SRS8.0文件,即自动安装并在C盘根目录生成sysprep文件夹,然后再在sysprep目录里运行“msprep.exe”即开始封装成功。然后再重新启动系统。重新启动前一定要记得在光盘中放入启动盘,然后从光盘启动,用GHOST软件对C盘进行克隆做镜像就OK!
六、启动光盘的制作
      1、推荐使用EASYBOOT软件制作启动光盘菜单。
      2、把网上下载的启动光盘内的EZBOOT目录提取出来,用EASYBOOT软件打开,怎么菜的鸟都应该会修改了。如果确实不会就慢慢体会、慢慢学吧。
      3、EASYBOOT制作好ISO文件后,再用ULTRAISO软件打开做好的ISO文件,把你做好的的GHO文件放进去,这样你就做成了一张启动光盘了!
      4、测试启动光盘:先在VM(虚拟计算机)上测试,如果不行或者不满意,则重新来过。如果通过,则可以刻录光盘了,并在实际光驱上启动观察效果,如果通过,则一切OK!
七、体会、建议
      1、安装系统时,一定要对分区老老实实重新格式化一次,不要偷懒,主要是防止硬盘有坏区没有标出来,会给系统造成不稳定的隐患。
      2、GHOST的系统最好用FAT32格式做,有二个理由:一是:FAT32→NTFS很容易,可以做到数据保全。NTFS→FAT32就不可能,如果一定要转,数据就丢失了。二是:GHOST对NTFS格式压缩明显不如FAT32的,同样是XRMPVOL_CN系统,NTFS文件系统经过GHOST最高压缩后,会比采用FAT32的大30M左右。
      3、制作XP、2003的GHOST操作系统建议使用配置高的机器,虽然这个有争议,但实践表明:用低配置的机器或者用VM做出来的GHO镜像,恢复到机器上时,已经发现有不少是不能启动的。而用高配置的机器做出来的GHO却发现兼容性很好 <---->
八、DllCacheManager.reg的制作方法
    把以下内容保存为DllCacheManager.reg文件即可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Once]
"Sysrep"="C:\\DllCacheManager.exe /restore /autodel"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纯净的系统。谢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做个试试

网友:
谢谢,你的试试看。

网友:
谢谢   留着以后有用

网友:
有傻瓜版的软件的

网友:
不错哟!学会了

网友:
这个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
基础太差,搞不来

网友:
XP封装系统

网友:
取经人,路过,哈哈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962-1-1.html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可以试试

网友:
想来学学,谢谢...

网友:
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神马情况 我还没看到就被河蟹了?》?   谁会的  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