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啊,您为什么喜欢我做兄弟!盘正AGF73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10):
今天一早收到客户一片盘正AGF73,单桥775的主板,如图:

初步检测故障为不上电,首测PW针,3.3V电压有,待机电压3.3V正常,COMS电池有电,跳帽有电,晶振两脚电压正常。还有RSMRST我一般在测IO时去测量,现在姑且当他是正常,那么5+3条件,前面算是满足了,后面的3步全在IO上了,这个IO有点特别,UP7401,找了好久才找到他的触发脚位,没有PDF,上图:

测试如图:80脚为开关----IO (高低高)有了,81脚为IO----桥(高低高)有了,82脚为S3 0V,不正常,心里马上灰了片,S3没电压,一般都是桥坏多。不管怎么样也要先走下去,接着用手术刀挑起82脚,测焊盘,表上出现了3V,哈哈,爽了,马上焊加此脚,重复上面操作,确定一下是不是虚焊,之后换了IO,此板上电。(修板不触发,第一次S3不出电是IO问题,感动啊!)
上U,上内存,测试,诊断卡跑C1 00,烦耶,我最讨厌是修好这里还有其它问题的主板,超烦!眼看都要到嘴的肥肉不可以让他跑了吧,上内存负载,诊内存主供电,1.8V,负载供是电0.9V,总线及SPD均为3.3V,正常啊,唉~~上网下个BIOS刷,前面疯了个把小时,还是C1 00 ,奶奶的,难道我命不该得修S3供电的。正在我对着诊断卡发呆,一筹莫展时。忽然发现,诊断卡上irdy轻闪了一下,猛的一醒,我记得这个灯,好现是正常开机时才会轻闪一下或几下的。难道是。。。。。。别废话,接上VGA线,奶奶个熊。不说,大家看看这坑爹的主板吧:

连换了几张诊断卡都是同问题,相信很多维修人员在修主板时,修好后都是先跑一次码,完后再接键鼠,VGA等测试。正由于这个习惯才让我今天又被坑一次,如果一早就接上VGA的话,就不用去跑内存,帽BIOS了,其实这个主最终也只是IO坏,其它跟本没有问题!

网友:
帧信号灯吧?我也被坑过,以后看到这个灯闪了下90%都是板子亮了的

网友A:
题目是啥意思呀

网友:
嗯  测试卡坑爹

网友:
走弯路了  后面就快了碰到类似问题Q

网友:
好多板子都是奇怪的代码,这个也没有办法

网友:
这是板的问题,我也试过几次,都是跑C1停下来不跑!

网友:
有时候插另一个槽还不跑码还亮呢,这事遇得多了。

网友:
搞维修要勤快。省一步就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帧信号灯吧?我也被坑过,以后看到这个灯闪了下90%都是板子亮了的
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
我碰到插PCI 1时不跑码, 插PCI 2时正常

网友:
习惯就好!这个就是告诉你个经验,什么事情一定要插上VGA后再说,看诊断卡不一定准的。

网友:
盘正很多板C1 00跑三次

网友:
这种问题的维修就是靠经验积累啊。

网友:
难兄难弟,我也被坑过了!下次记得插喇叭。

楼主是正确的,最好还是接入一个喇叭

网友:
有时还是得插显示器看看,有的诊断卡还不跑码呢

网友:
帧信号灯什么意思我都给忘了,哈哈

网友:
习惯在修板之前装上一个小喇叭

网友(点评):
这习惯到没有,不过,我关注诊断卡信号灯比跑码更多

网友:
我也遇见过很多机器 都跑D3 D5 以为内存不过  但是插上VGA就亮了,还有的直接不跑马也会亮 ,纠结的要死,以后修机无论如何先插上VGA 在说其他的。

网友:
我也被坑过修了半天 我一插上喇叭滴的一声马上接上显示器  TMD显示了

网友:
楼主请教下,你那i/o没有PDF怎么找到它的触发脚位的呀

网友:
经验啊!以后修板得要注意了,免得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   佩服

网友:
唉,我一般是只要是跑码就接屏的,不管他能不能跑完,这种情况我碰到太多了,不定期有品牌机的主板有的就不跑码,你要等他跑码估计可能要等到三石头开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目是啥意思呀

楼主感情的倾诉

网友:
我这
知道IO坏也没有换晕呀

网友B:
诊断卡坑人啊,有些机器插着就是不亮,不插就亮了

网友:
测试主板时不怕麻烦,把线接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是先接键盘和vga,能亮后再接鼠标和硬盘测试。

网友:
跑IO脚位花了不少时间吧这型号真怪胎

网友:
我也遇见过很多机器 有时候诊断卡还不跑码呢 插VGA线居然有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坑人啊,有些机器插着就是不亮,不插就亮了

真的假,诊断卡坏了不会,那样真的太坑了

网友:
嘿嘿,经验丰富啊。

网友:
看来不一管跑不跑码都要接显示器试下

网友:
经常被诊断卡片害的

网友:
现在很多板一般的诊断卡根本解不了码,我觉得还是要多注意下诊断卡上的信号灯和接上VGA 线

网友:
遇到过诊断卡不跑码。但是显示正常的。1

网友:
压南桥 刷BIOS

网友:
LZ的显示器这样玩还可以!不占地方!方面!

网友:
测试卡好多品牌的主板也不能用 最后是插显示器

网友:
兄弟你这维修台.好乱哦.哈哈!!

网友:
我遇到过不跑码,就亮机的呀!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灯我还真没注意过...好想搞二个板子修修额

网友:
楼主说C1 00是就跑这一个代码么???还是,跑到了C1 00啊???
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这种坑法估计很多人都有的,我也是备了2个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