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严重发烫会是那引起的呢?

楼主(2012-12-10):
修一个GATEWAY的机器此芯片待机偏高严重发热会有什么现像引起 ?
测量主供电正常,VGEG3 VGEG5电压也正常,VREF也正常。TPS51125换过现像一样。维修的时候发现拆掉BIOS芯片此机器待机正常也不发热?装上一个别的型号的BIOS也不热,原机的BIOS也可以刷写读取并没有坏。
求指教
这是框图 大家看看是为什么。

网友:
这样看不出来,打下引脚的阻值看

网友:
是不是芯片内部小短路,也可以开机,就是发烫,这一般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A:
发烫往往是电流过大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往往是电流过大造成的

这个到是知道 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去查了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就打打波形

网友:
BIOS芯片拆掉不发热,
你试换一下EC吧

网友:
发烫肯定是有电压对地短路了
你可以仔细查看芯片的对地脚,以及容易坏的器件,比如二级管,三级管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可以开机的。电流待机0.08

发烫肯定是有电压对地短路了
你可以仔细查看芯片的对地脚,以及容易坏的器件,比如二级管,三级管等等

网友C:
这bios参与触发吧,你刷过程序了吗=-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bios参与触发吧,你刷过程序了吗=-O

找不到此机器的程序 只能先把这个排除掉再查其它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烫肯定是有电压对地短路了
你可以仔细查看芯片的对地脚,以及容易坏的器件,比如二级管,三级管等等

最 有可能的是VREG3 和VREG5 还是3V-5V待机电压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就打打波形

打那的波。什么样的算正常

网友:
TPS51125发烫,没开机前,就是待机的时候,一般都是线性3V 5V有微短路或短路了,也有可能是后面连接的元器件存在软击穿的可能性。LZ不防电源接个3V,或5V,烧个试试。最好把供电的前后级分开来烧。我也遇到断电测阻值是好的。通电后短路的。

网友:
bios挂载ec下,bios内程序是可以对其引脚进行定义的,如果程序坏了是可能有这种故障的。还是刷下

网友:
发烫的话你测下  有引脚之间短路没 或者开路没?》 我遇到过   我测前面都没问题 测到最后两脚相通了呵呵 更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易后难吧。。刷刷BIOS不行。。。就烧吧。。。。。楼上他们说的很多。。。比较赞同。。。7531他说的。。。。

网友:
可能还是芯片自身不良啊

网友:
有那么纠结吗?既然换了BIOS芯片不烫那就换块BIOS芯片重新刷个新BIOS不就完了.这种情况下要么BIOS芯片有微短要么程序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