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 怪现象

楼主(2012-12-10):
手上有一块4400+ ,开机点不亮,但是用热风枪吹下就OK了,各位老师讲讲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cpu
点不亮

网友:
应该用不住,用一段时间还会不亮

网友:
你用风枪吹CPU?

网友:
U内部的问题,哪里说得清楚。我有一块客户不要的5000+。 当时已被众多高手判了死刑。 我拿回来开盖子吹了一下, 也好了, 但是不能长时间运行, 不然就会蓝屏死机,只能留着点机子。

网友:
U不良啊 晕 我这里看见过好多的

网友:
U坏了 我这也有一个 得先同会电 等热了 就能启动了 郁闷

网友:
是CPU顶盖松了,用胶粘住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种U不能用了,就像显卡用风枪吹一下也会亮一样,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发现顶盖的一边有条1CM左右的缝隙,拿硅脂粘上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