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集)小白冲冲冲~菜鸟也学GPU植球,单风枪上板~有图~

楼主(2012-12-10):
昨天发了一贴,本来想跟帖补发内容的,可是帖子不知道被谁移动到了焊接技术区,(上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8698-1-1.html)所以只能重新开贴啦,希望管理叔叔不要删除哦。

上一贴引来很多前辈的怀疑,“这样搞下来,10个芯片10个坏”,这个说明一下,本来本意就是先掌握焊接的技巧,然后熟练后再进行好卡实验。不过这样的疑问导致了我这个才接触维修,混身使劲的小白白来说是个好事,这样又无形中促使我想验证一下结果。
由于是第一次学习植球和焊接GPU,所以那个帖子里是用的坏板进行练习,到现在已经来回练习了10多次了,所以今天鼓起勇气,找来一张好显卡,进行实践~

开工喽:

新买的风枪支架和风嘴,自己在板子上用了4个小泡沫垫起显卡的4个角,2层用意:1,避免温度被支架底座吸走。2,怕把底座烫坏,昨天用天那水已经被底座弄坏了,看那个白色的,心疼啊。。。

下来啦~嘎嘎~无铅板,真麻烦o(╯□╰)o

再上点神油,清理焊盘O(∩_∩)O

很干净啦~

板子上的焊盘也一样,都很美丽~

神油你辛苦啦~上点神油准备植球~

这次不再那么鸡冻,不过可爱的小球还是倒的有点多啦~

“漏网之球”!哪里逃!

不再用上贴中的方法,直接用手拿着风枪,去掉那个BGA风嘴。方便多啦~

“无敌金刚指”,忍烫扒开钢网!

神油!再次辛苦你啦~板子上少来点,准备焊接啦~

GPU对准板子上的4条线,OK~

开吹~心爱的858D套上难看的BGA风嘴~

好啦,让它在上面歇会,给咱的焊台也露个脸~

冷却后,装上万恶的“七彩虹风扇”,上机,亮啦~鸡冻!!!

3DMARK03~漫长的等待~

。。。

哦累累哦啦啦~

好啦,结束啦~可能又有前辈说,这样用不了多久就要挂,没办法,咱才接触维修,也没本钱去买昂贵的BGA返修台,毕竟本贴意在练习自己的动手能力,所以,嘿嘿,希望前辈们不要再打击我啦~作为小白的我,容易嘛~

不过还是诚心希望各位前辈能指出操作过程中可以优化的步骤,感激不尽~~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不知道是我近视还是我的眼睛有问题,我怎么看都像是892D楼主之前的贴子却说是858D
严重学习

网友:
楼主你那个是什么风枪啊?

网友(点评):
手柄里装风扇的那种啦,图看一下上一篇帖子就清楚了。这种风枪有许多人可能连场管都没能焊下来,原因见我后面的跟帖。

网友:
楼主不错,这个我们真心可以学习。现在刚创业手里都没什么大洋

网友A:
你这成功拆下无铅BGA芯片,估计是用有铅的锡球植株的,然后又成功焊接,祝贺你的同时也感到让以前很多用你这种手柄风扇的风枪连场管都搞不动的朋友汗颜了!
说明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对这种风枪没有概念,以为和气泵式的风枪一样用最小号的风嘴就可以,其实错了。
为什么呢?气泵式风枪风压大风量小,小号风嘴在高气压下可以吹出足够的热空气加热芯片,但风扇式的风枪风量大,风压却很小,小号风嘴吹不出多少热空气来加热,自然难于成功,应该换成口径大一些的风嘴就容易拆下场管了。

单依靠风枪拆焊,时间上肯定会长一些,为了提高速度和降低PCB变形,最好还是要有个预热,底部加热到100多度,这个也容易,现在光波炉非常便宜,一般的电陶炉也价格很低了,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
楼主那几个泡沫是什么泡沫啊?能耐风枪好那么高的温度?

网友(点评):
那泡沫塑料是包装用的防护泡沫塑料,不耐热的,但他放的位置也不受热,所以也无所谓了。

网友B:
这样能行吗???我一般是风枪去掉风嘴,下加热,上面风枪吹的,你的那个BGA风嘴我也用过,感觉不好用,就这样捂着吹吗?

网友:
那泡沫塑料不耐热的,但他放的位置也不受热,所以也不需要耐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能行吗???我一般是风枪去掉风嘴,下加热,上面风枪吹的,你的那个BGA风嘴我也用过,感觉不好用,就这 ...

这种风枪的发热芯一般也就是最大270W,不放得很靠近估计无铅的锡珠很难能化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成功拆下无铅BGA芯片,估计是用有铅的锡球植株的,然后又成功焊接,祝贺你的同时也感到让以前很多用你这 ...

管理大大你好,就是光波炉是不是就是电磁炉呢~一直在考虑是否要买一个预热台呢。

网友D:
楼主你的什么风枪我也想买一个还有风嘴

网友:
你的一套还有那个放风枪的架子真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什么风枪我也想买一个还有风嘴

这种风枪口径和850气泵的应该是一样的,配850的风嘴记得论坛淘宝上就有,你可以查一下,问一下销售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枪的发热芯一般也就是最大270W,不放得很靠近估计无铅的锡珠很难能化掉。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试过拿850风枪装上这个捂着吹结果吹鼓包了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管理大大你好,就是光波炉是不是就是电磁炉呢~一直在考虑是否要买一个预热台呢。

不是电磁炉,光波炉是用卤素发热管产生红外线加热的那种。电陶炉是把发热管换成有点特殊的电炉子的那种。另外也可以用卤素管的取暖器,便宜合用的华生小金刚800W的网上不包括运费不到20元可以搞定。做BGA用的取暖器不需要带防倒开关带了反而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磁炉,光波炉是用卤素发热管产生红外线加热的那种。电陶炉是把发热管换成有点特殊的电炉子的那种 ...

淘宝找了一下,自己不懂,也不敢乱买,好像没有温控是嘛?

管理大大希望能推荐一款,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磁炉,光波炉是用卤素发热管产生红外线加热的那种。电陶炉是把发热管换成有点特殊的电炉子的那种 ...

刚才在淘宝又找了一下华生小金刚,好便宜,20多元。就是可以把它倒下来放,然后显卡直接放到那个网上面进行下加热是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淘宝找了一下,自己不懂,也不敢乱买,好像没有温控是嘛?

管理大大希望能推荐一款,谢谢啦~

用“光波炉 OBD“在搜一下,有一款不锈钢外壳碳纤维发热管的,大概不包括运费78元的样子,是比较新的产品。用论坛上“启星”坛友的经验,用500W功率档,离开炉面2.5~3cm效果可以。

不做BGA时用来做炊具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炉子。这种炉子是控制功率的,也有相当的恒温效果,预热并不需要很严格的温度,即使正式的BGA机,有人用100度预热,也有人用180度预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光波炉 OBD“在搜一下,有一款不锈钢外壳碳纤维发热管的,大概不包括运费78元的样子,是比较新的产品 ...

谢谢管理大大的热心帮助
这就去买,话说吹无铅板子,这个风枪确实好难好难好难0 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在淘宝又找了一下华生小金刚,好便宜,20多元。就是可以把它倒下来放,然后显卡直接放到那个网上面进 ...

如果带防倒开关(取暖器接触地面的开关)的话必须把这个开关短路,否则放倒点不着的。

网友:
手持式风枪大概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