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ex 进水小修一例

楼主(2012-12-10):
机型:联想g460ex 板号:LA-7011P
芯片组:GM45+ICH9
故障:按开机键不触发
处理过程:
这个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是进水了,按开机键没反应,按开机键边上的小健可以上电但是不亮机,下面有张进水部位图,由于客人不懂,他以为放在家里晾干后【他以为里面干了】拼命通电导致主板进水部位腐蚀氧化比较严重。

先把主板上腐蚀的部位用洗板水洗净【由于腐蚀严重要注意小件别把它擦掉了】洗干净后目测没有掉件 ,进烤箱烘一下,取出主板大致量了一下公共点 和各个大电感对地阻值有无异常,结果没发现什么异常于是接可调电源此时待机0.009按开机键无反应,由于同行说按开机键边上的那个小键可以通电于是我就按了一下果然能上电但是上电到0.22就停住了,先不管上电到0.22先把那个按开机键没反应的问题先解决,找到jrwrb1先测NOVO_BTN#有3.3v电压而ON/OFFBTN#这个脚的电压为0v【正常为19v左右】。

上面说说过按开机键没反应那是肯定的因为ON/OFFBTN#的电压为0v,肯定是断线了,实际测得D14的第一脚有19v的电压并且D14的第一脚和JPWRB1的第5脚不通【正常是直通的】于是用导线接上,接电源此时按开机键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22停住。

电流上到0.22A一般都是少电压当然也不一定【上次我就修到一个L410别人做过手脚的他把给时钟芯片的SRC时钟模块供电的电感换成小电容导致全板无SRC时钟裸板只能上电到0.25A】 先测主板的电压看看有没有欠压重点测腐蚀部位,结果发现这两个s0状态电压+5VS  +3VS都无输出,他们分别由+5VALW和+3VALW经U10和U4产生,实际测得u10和u4的4脚为0v【正常应为19v】

前面说过u10和u4 的4脚都无驱动电压,而他们的驱动电压是由VBSP转换过来的,实际测得vbsp无输出,从下图可以看出vbsp是由b+经pq8这个p管产生,经过一番测量发现pq9的2脚无电压这个控制电压受控于SPOK,而这个spok是由3v5v芯片rt8205的pg脚发过来的实际测得为正常的高阻状态那为什么pq9的2脚没有高电平呢,看来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vl5v线性电压没有经pr40送过来实际测得pr40的第2脚有5v线性电压实际测得pr40的阻值为无穷大 于是找了个100k的小电阻换上,这时pq9的2脚有5v的高电平但是pq8的2脚为0v这也不对啊,看下图我们可以计算出pq8的2脚的开启信号是由b+经pr37和pr39分压得到{19/【100+22】X22=3.426229508 实际测得pr37的阻值为无穷大于是找了个100k的电阻换上,此时pq8的2脚有3.5v的电压了,19v的vbsp产生+3vs有了但是+5vs还没出。

前面说过此时的+5vs电压还没出来,而19v的vbsp驱动电压已经有了,实际测得r229的一端腐蚀严重于是找了个10k电阻换上并且补线,再通电u10的4脚有19v的驱动电压并且+5vs电压产生,上cpu内存 散热片通电测JLVDS1的EDID有动作应该是亮机了。

上cpu内存 散热片 简单装机通电ok亮机了

网友:
在此送上自己备份的bios板号 LA-7011P【ec程序和bios】

网友:
在次送上图纸 x

网友:
我算是学习了,你远程几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8期--------------------------

我19期,还没有开始呢,等18号呢

网友B:
进水这么严重都被楼主搞定,佩服佩服,技术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这么严重都被楼主搞定,佩服佩服,技术太牛了。

这都是些小问题了

网友:
历害,真历害,连这个飞线这么远都知道是哪个点,

网友C: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喜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喜欢的

嗯加qq好友吧  617989849

网友:
进水这么多都能修好而且思路咋就这么清晰呢 向楼主学习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喜欢的

一看就是个高手呀。。。。呵呵。。。。

网友:
没有走弯路     底子应该不错的

网友:
其实进水机器也不是很难修。我修过几台进水的。都是在进水的地方找问题。更有一次。我把发霉的地方用洗板水洗一下,就可以点亮的。

网友D:
有一次我去研究一台进水机。是别人没修好的。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进水。当发现发霉的地方后。把发霉的元件都断开,接上一个就看3V5V有没有被拉低的。
最后换了个电阻。就可以点亮机器。那发霉的地方是他人没仔细清理留下的。如果他仔细清理。又修不好。那我还能不能修好就很难说了。以为没找到图纸。只能找到作为参考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次我去研究一台进水机。是别人没修好的。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进水。当发现发霉的地方后。把发霉的元件都断 ...

更郁闷的是,从参考图纸中。发现我所换的电阻就算不装上,也不会导致3V5V不出。可偏偏就是我换掉电阻后。机器才能点亮。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拆掉不会导致3V5V不出,但是电阻变质就会3V5V就不出。
还有,机器型号不记得了。不要问我。
说那么多就是要讲————进水机也不是很可怕。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修进水的机子要细心 还要耐心 楼主修好一台机器就备份一个BIOS 这个是好习惯

网友:
哎,啥时候自己能修机器这样就好了,我也是18期的

网友:
这种问题都被你搞定了,厉害啊!!楼主的功底可不是一般的深啊!!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大面积的进水,楼主厉害啊

网友:
进水机就是爱腐蚀小电阻。楼主技术好啦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楼主能这样耐心的一步一步修好,真不简单。

网友:
看来远程也有用,想什么时候也学学

网友:
分析的不错,很给力,它进水就是这个地方进水吗?看它的位置好像一大片进水了,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VBSP应该为VSBP{:soso__9124565579683228215_2:}

网友:
洗板液用的是无水乙醇吗?

网友:
是啊,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楼主这样搞定台机子啊!

网友:
怎么学的分析这么清楚啊,我真的很想像你这样,但是碰上就是一头雾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