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中 z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10):
主板中 z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清楚,还是请教大侠解答吧

网友A:
不清楚,还是请教大侠解答吧

wt求问 -4 严禁灌水

网友B:
   不怎么清楚  请教下 月饼老师呀!

网友(点评):
俺也不清楚,莫非是直连。哈哈

网友:
好像很深奥,有大神解释么?

网友C:
会不会是做PCB的时候的一些标识啊

网友:
这个图标以前我也没见过啊

网友:
很可能是代号。就像电容标PC一样,其实电容的是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做PCB的时候的一些标识啊

应该是吧    没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清楚  请教下 月饼老师呀!

这个问题问题 那不是找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还是请教大侠解答吧

灌水   这里不需要灌水     要是认识的问答

网友:
应该是厂家的原件编号吧!

网友:
不清楚期待高手

网友:
可能是线路走向的代号吧。猜测。

网友:
位置编号???

网友:
应该是位置编号你开从上倒下以此类推。z8099,在z810。。。。。。

网友:
小弟也覺得是線號的編號,
且按照順序編,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不敢乱猜,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