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V3700更换12r年显卡后使用感觉

楼主(2012-12-10):
无聊!
本来是原显卡,没问题正常使用,直接拿下换上12年版显卡,风扇改常转,温度比原来显卡好一点点!
也不敢拿来打游戏!看电影那是少不了,不过,主要还是一天用两个小时左右上网!由于天气冷,开着大师用,温度也就五十左右!win7 64系统(CPU已经换T7,内存4G)
然后,最近发现新问题,有时上着网,突然灰色条花屏后黑屏,半分钟左右,又能回到刚才的使用状态!不解!
此现象似乎之前修过好些显卡问题的客户也有提过!
新显卡还是原来的珠子,并且回焊显卡时确定珠子已经融化并能轻轻推动回弹.
论坛上有自己使用过的吗?看样子改良版显卡也只是浮云?

网友:
没发现什么问题,温度挺低的,

网友:
楼上的哥们。。你在哪里买的改良的显卡给介绍下好不???

网友:
是不是买到打磨的了,兄弟

网友:
12年的真的还有生产吗!

网友:
12改良显卡确实有,但打磨的芯片也是满天飞。V3000换改良的没有问题,我的本子已经用两年了。但如果是打磨的,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就会再次出问题的。

网友:
对于这种打磨的芯片,怎么正确辨认呢?

网友:
12年的没有用过,不敢用啊

网友:
白胶,已经换过两台.也有可能是win7的驱动吧.有空试试

网友:
是不是买到打磨的了

网友:
现在东西都这样啦

网友:
楼主可能买到打磨的啦

网友:
改良版的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2013-01-12):
在线看电影花得特别快,跑跑硬件大师也不死机,就这样开着花了...太多雪花点了.
今天重新加焊,还是花,重装加焊两显存!开一天在线电影也暂时不花!
论坛上有朋友换了显卡换了显存都没用,所以一直不敢断定是显存问题!不过,想想此板即有可能是重换显卡时,周边温度比较高而令显存有小小脱焊!但此一试,还真不花,不过,此机已经更换T7250CPU,两G内存,硬盘也没坏道,但整体性能,特别是在线看电影都不觉得快!

网友:
换12年全新白胶的不用把风扇改长转,但最好是在显卡上加0.8MM厚的铜片,这样显卡和CPU温度基本是差不多的;至于上网有时灰条花屏应该还是显卡没有做或显存有焊接不良的情况。

网友:
个人感觉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