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联想液晶无输出。。。。。。求助!!!

楼主(2012-12-10):
接一台联想17寸液晶无输出!简单测了一下 300V有  怀疑是 芯片SG6851 挂了  !买了 换上 还是一样!  把光耦合431 也换了! 依旧!测量启动电阻! 合芯片附近的 二极管也 都没 问题!有经验的 请指教下吧!。。。。。。有些晕了 。。。。。。。 开关管也 换了!  不行

网友:
启动电压多少伏???还有后级短路电源也会停震。。。。电源管源级那个电阻值变大或开路。。。

网友:
输出部分有没有短路?SG6851供电多少你测了没有?不要动不动就换东西。

网友:
你就不会    检测一下后面    有短路没?再看看SG   6851的供电脚有多少    电压?

网友:
~~呵呵,你连故障点都没有没有盘查,就一味的换部件,咋修的好呢?

网友:
你说的无输出是不是电源板无12V和5V啊,
1、有300V了,说明大电容前面都是好的,查芯片的启动电压300V或16V-20V,
2、芯片的频率设定脚,过压保护电路
3、持续供电电路
4、MOS管的G极无件;
5、MOS管的S极电阻;
6、换PWM芯片,
新手理解

网友:
断开负载,查开关控制电路周边及反馈。

网友:
修东西要按部就班啊,一个个排查,不能一味地额换东西啊,建议案3楼的步骤一个个检测

网友:
我最近也纳闷,改一个高压条一直没有改好,,,,

网友:
小电阻多量测一下哦  电源供电芯片  开关管一般都坏, 线性电阻几欧

网友:
如果实在修不了,可以考虑用电源模块,也不贵就十几元线

网友:
如果电源管理芯片电源一切正常  后方不短路的情况下  建议你吧那个小电容换了

网友:
电源芯片的电压都 跳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通用电源板也行啊,时间宝贵啊!

网友:
开关管 C极有300V吗? B极 E极电阻开路没??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17联想的机器型号是LXH-开头的,电源IC也是SG6841.我估计跟你是同一款。故障是跟你的一模一样。*脏话*测量哪里都好的。换TL431,PC817.IC都换过就是不行,没有12V5V输出。初级300V有。后来把50V47UF旁边那个ZD801位置的晶体稳压二极管换了。*脏话*OK了。有12V5V输出了。开始奇快,明明这个晶体稳压管用万用表测量是好的了,为什么也会导致无输出。可能是稳压不行了吧。

网友:
这个管子是测不出来的!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二极管有问题的呢?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那稳压二极管是好的,但是没想到就是它导致无输出的。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于是乱搞。把那个稳压二极管卸下来再试电额可以了。就是乱修修好的。

网友:
你可能是用数字表    如果用机械表应该可以测出稳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查下负载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这样乱修 还这 修对了啊。。。。。。。。就是那个二极管的问题!  拆下来就好了

网友:
检查供电芯片
,,,,,,,,,,

网友:
难修的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