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笔记本CQ40屏不亮

楼主(2012-12-11):
HP 笔记本CQ40屏不亮,现象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屏亮起来的时候一切正常,我还以为是高压条坏了。 我没换高压条,我有个19寸液晶显示器,我接上19寸液晶显示器的灯管还是不亮,于是测高压条上的ON/OFF 没有电压,ON/OFF 一瞬间都没有电压,于是怀疑主板的问题,但是我从高压条上的ON/OFF追到主板上的接口上,就追不走了。(高压条线和屏线是在一个接口上的) 我想知道这个 ON/OFF  这个信号是从主板上那个地方来的,我追了4个小时没有追出来。(我想这信号应该是由以个IC芯片发出来。不知道这个IC芯片是那个) 主板的 版号是    JAL50 LA-4103P      REC:1A 209-05-08   MADE IN CHINA      我是初学者求前辈给我分析下。  我在这里  谢谢 你们了 。

网友:
有这个图纸吗? 求 求 给个图纸

网友:
估計應該是屏線快斷線了

cq40 屏線容易斷線

网友:
屏线断了 我一遇到过

网友:
屏线会坏的

网友:
没有这个电压好办,你直接从屏后面的接口的保险地方飞一个3.3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是屏线断了,拆出来接好就OK了,还搞的那么麻烦。

网友:
各位, 不是屏显段, 我查了 高压条的ON/OFF 到主板的屏显借口没有开路, 高压条上on/off   线路与 芯片 KB926QFB0 的21 脚 INV PWM#   105脚 BKOFF#  的其中以个脚连接   备注 ( BKOFF#   INV PWM# 这两个脚 那个是给高压条的开关信号。我知道一个是 亮度 一个是ON/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