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gz7mc无CPU供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2-12-11):
主板型号:945gz7mc-rs2hv v1.1
故障现象:无VCORE
故障分析:
拿到一片FOXCONN 945gz7mc-rs2hv v1.1主板。

上电一看无复位

接着量全板供电
1、内存供电正常的1.8V

2、桥供电1.5V正常

3、总线供电1.2V正常
4、量CPU供电无(图片搞丢了就不传了)
无CPU供电需要查PWM芯片的供电、EN、VID组合
量了下ISL6312的供电、EN都正常,量VID竟全为0.9V高电平
这明显是不正常的,VID组合是由CPU得到总线供电及总线PG后发出,一路发给PWM芯片ISL6312、一路发给IO
马上用手摸了下IO,感觉温度异常,
IO这个位置靠近内存槽不好焊,马上用了颗新的IT8712F-S KXS换上去,发现C3代码循环跑,呵呵,看来不能换!
又找到一个IT8716的IO换上去,让大家看下我的焊工,再擦干净些你是看不出我换过滴

上电代码跑完

亮机

进BIOS设置也是正常的

最后发一个时序简图
结论:IO坏导致VID组合全为高,无VCORRE

最近新招很多学员,我每天跟“奋斗小青年”喝喝茶抽抽烟偶尔调戏一下过路的小妞,日子过得倒也清闲。一日在留言板上看到有人说发板过来修,吾大喜,奈何最后发现被放了鸽子,在这严重谴责一下:“忽悠人是不好滴!”

网友A:
请问版主 总线PG是怎么发出的啊!这个我有点陌生    。。

网友:
应该就是开启。。。。电源管理芯片的那个EN 脚吧。。。。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先查IO的工作条件。再换IO。

网友B:
io引起的俺不是太懂

网友C:
我也修了个联想945的,,故障和你的一样啊。。VID全都是0.85,IO的型号都一样,我找了给8718F-S,(EXA_)换上自动开机不跑码。客户催,不修退回了,还纳闷,是不是自己的方向错了。看版主的帖子,放心了。。
  记得论坛里有说8718F-S的可以随便代换,不分版本。看来不能全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了个联想945的,,故障和你的一样啊。。VID全都是0.85,IO的型号都一样,我找了给8718F-S,(EXA_)换上 ...

自动开机不跑码是换上去的IO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动开机不跑码是换上去的IO不行

是。。本以为8718的IO可以随便代换。VID脚我是跑线:一路到IO的。一路进CPU座了。有个你的贴我心里有底了。。呵呵。。谢谢啊。。难道此帖是专门给我发的么

网友:
测各个点电压正常不哦 ,北桥电压哦 ,

网友E:
IO  发烫 加焊一下可以吗

网友:
晕,楼主和小青年不学好,长大修电脑。。

网友F:
楼主,请教下总线供电测量那个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下总线供电测量那个位置?

总线供电在北桥和CPU中间,一般在MOS管上可以测到

网友:
偶忘了给邓哥来一张人物特写了

网友G: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CPU发出的VID组合会给电源管理芯片,不知道还有一路发给I/O的,如果这板给我修的话短时间肯定搞不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 总线PG是怎么发出的啊!这个我有点陌生    。。

VTT转换过来的

网友:
无CPU供电需要查PWM芯片的供电、EN、VID组合
VID什么样的信号才是对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io引起的俺不是太懂

CPU供电芯片的VID组合与IO相连,IO可以调整CPU供电。IO坏了引起无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VTT转换过来的

VTT指的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总线供电在北桥和CPU中间,一般在MOS管上可以测到

一般电压为1.2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  发烫 加焊一下可以吗

发烫表示内部短路了。肯定没用啦!

网友:
以前只知道CPU发出的VID组合会给电源管理芯片,不知道还有一路发给I/O的

网友J:
我记得书上说的是,CPU得到总线供电,稳定后,CPU发出VRM_EN给电源IC与时钟IC的,难道记错了?

网友:
VTT是总线电压

网友:
楼主分析明确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哦,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 但还是对总线供电还是有点不是太懂

网友:
吹I/O 是不是用东西挡着内存槽??

网友:
版主不愧是版主 思路清晰 技艺精湛

网友:
I/O不良造成没有CPU不跑马,之前维修过,造成没有CPU供电修得不多,以后会多注意这方面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CPU发出的VID组合会给电源管理芯片,不知道还有一路发给I/O的,如果这板给我修的话短时间 ...

呵呵,我也是一直认为VID只给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记得书上说的是,CPU得到总线供电,稳定后,CPU发出VRM_EN给电源IC与时钟IC的,难道记错了?

同感啊   我记得也是这么说的,求解

网友:
焊的不错啊,就是没有说明是拖焊还是风枪焊的

网友(点评):
料板摘的IO就直接吹上去,新IO因为不好上锡一般用烙铁拖焊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IO  发烫就直接换了    万一是后面  短路  引起的呢

网友(点评):
没有那么多万一

网友:
请问VTT-PWRGD在哪测量?

网友(点评):
看图纸找

网友:
路过  路过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明确的维修思路对于新手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呀,向楼主学习~~

网友:
学习了测主板供电的先后顺序

网友K:
焊工的确了得,请问是手工用烙铁焊的还是用风枪吹上去的?还有兄弟你和奋斗小青年是哪个地方的?招学徒不,我想找个地方学学焊工。

网友:
引用 网友K:
焊工的确了得,请问是手工用烙铁焊的还是用风枪吹上去的?还有兄弟你和奋斗小青年是哪个地方的?招学徒不,我 ...

小青年还在招学徒你可以联系他,焊工只要多练就好了,没什么难的

网友:
这主板我昨天也修好了一个,也是io坏。。通病;;;已经坏两次了

网友:
不一定要看你的io脚的,内存槽焦了,旁边电容地下也肯定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供电芯片的VID组合与IO相连,IO可以调整CPU供电。IO坏了引起无CPU供电。

嗯 徐总的解释通俗易懂

网友:
楼主,VID电压多少才正常 啊??

网友:
刚开始学维修  只知道VID 会从CPU出进电源管理芯片   还不知道会进IO   版主老大有图纸么? 给一份观摩一下

网友:
看完了 有点累 典型的故障

网友:
厉害啊,到现在才知道INTEL的上电时序。

网友:
这个板子修的有点故弄玄虚了。

网友:
  不错 这样我后面学习就比较有思路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现在好想弄二个练哈手.哎,每天看图,纠结

网友:
看图纸 看的好爽啊,,从基地回来,我基本没看过图纸,都是直接干, 发现没学到精华,不过是我个人问题,,现在修东西蛮爽的,
换新的IO还用拖焊???? 我焊IO都是用旧的,,基本不用拖焊。

网友:
还算比较牛叉

网友:
焊接高手啊!我只知VID同电源芯片,CPU相连,还没注意还同IO相联哟!

网友:
上一次我也遇到这个了

网友(2014-12-08):
引用 网友J:
我记得书上说的是,CPU得到总线供电,稳定后,CPU发出VRM_EN给电源IC与时钟IC的,难道记错了?

在INTEL芯片组主板中,这里CPU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的VRMPG信号也给时钟IC提供开启信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供电芯片的VID组合与IO相连,IO可以调整CPU供电。IO坏了引起无CPU供电。

第一次听说VID信号给到IO,IO可以控制CPU供电,问一下是所有的主板VID信号都给到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压为1.2
这里的总线即是FSB吗,它是由内存什么供电转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