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光斜纹的

楼主(2012-12-11):
好多显示器,特别是使用时间较长的显示器,背光看上去好多暗斜纹,感觉三星的较多些。当然不是那种滤波干扰引起的斜波纹,是固定的。在白色背景下比较明显,像下雨画面样的斜杠杠,乍一看又好像用抹布斜擦屏幕没擦干净的痕迹。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引起的,又该怎么处理。话说有一次给客户修一台液晶,故障现象是不开机,查到是电源板问题,修好电源板后,开机正常显示图像了,屏幕上就有这种斜纹,可客户就是揪着这点,认为我没修好,因为以前见到好多显示器,就有这种情况,不管怎么解释客户就是不认同,无奈只得给他恢复原样,没收到一分钱,瞎耽误了拆机检修功夫!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说是偏光片的问题,淘宝上有卖

网友:
换偏光片可是精细活。

网友:
偏光片是啥东西?

网友:
是那几篇纸吗。还是黏贴屏幕上的

网友:
偏光纸是贴在屏上的那层纸,而且是脆的 容易断裂

网友:
我也遇到或很多    有时候客户说在家显示好好的   这问题是一瞬间出现的吗

网友:
很多显示器都有这种斜纹,不过,你可以调整显示器的背景对比度,使其消失。在正常画面下,这种斜纹是不影响图像的。同时这种斜纹与驱动板关系很大。

网友:
一般不影响正常使用的,还是不动为妙。当然当技术研究还是好的。呵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是偏光片引起 换膜能根本性解决

网友:
没换过,试了几次全报废了。

网友:
好像就三星的屏多这种故障, 客户不接受也没办法阿,  又要拆屏幕出来你也不划算吧。

网友:
这个把透光膜、扩散膜换掉,网上大把几块钱一块的。

网友:
我有遇到一三星的就是这故障,我还在考虑出厂就是那样的吗?今天算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