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怪问题,开机卡logo,用表笔量usb的D+的脚上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2-12-11):
如题。裸板试机卡logo,只要用表笔量usb 的d+脚或用手按住usb的数据线两脚也可以开机正常工作。测usb的阻值正常,电压正常。求解高手。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
这款南桥好像很爱坏的样子,建议楼主加焊下,不行就换了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空焊了吧。

网友:
不用想就是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