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HK280-11AP装错电容

楼主(2012-12-11):
一台式机有时丢失光驱,有时蓝屏,甚至找不到硬盘,换一电源好了,打开换下的航嘉电源HK280-11AP未发现电容爆浆什么的,细看却发现,+12伏滤波电容在电感器前后分别装的是两只220U/16V,从没见过用这么小容量的,最小也在1000U,大多为2200-3300U, 将其更换为3300U的即好,应该是生产线上装错了。

网友:
我看未必,-12V用的是220U16V,请仔细跑一下线路。再说以前用这个电源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假冒的电源盒,不足为奇!

网友:
长时间使用电源,容量下降了。220微法也太小了点。

网友:
电源生产线哪来的这么小容量的16V电容,说生产线装错这是不可能的。又不是显示器生产线

网友:
原先在另一台上用也是发现有点问题才换下来的,是正宗航嘉,当时没发现什么就又上另一台机用了一阵,应该是-12V的滤波电容错装到+12V回路了,要是自动插件机装的就会是一批产品都出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