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掉电求助啊

楼主(2012-12-11):
Y460裸板 放置一天 前几次开机瞬间就掉电 开几次后在开就没问题 每次都能开 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这怎么测啊  一天就3 4次测的机会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
这故障是有点奇怪的

网友:
一天就三四次测的机会,啥意思哟?

网友:
看看主板是否有进水或被腐蚀的痕迹

网友:
是不是BGA芯片虚焊了

网友:
1、RTCTST#是否电压过低;
2、3V、5V待机电压芯片是否性能变差,带不动负载、滤波不良;
3、CPU滤波不良;
4、电池取样电压过低,EC无法读取电池电压,也会引起;

网友:
掉电时观察一下电流到多少了?然后再根据启动故障检查对应部位。

网友:
这问题有点奇怪了 没遇见过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碰到过其它机器,后来正版加热,在160度,烘1个小时。问题 解决!你试试看,希望有用!!!

网友:
重点检查15V上拉电压电阻!无线网卡插槽那块的,正面反面都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没有显卡供电 这款机常这样

网友:
查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