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1WD LED液晶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按开关键没有作用。

楼主(2012-12-11):
  电源板上面的开关管坏了  还有0.22电阻坏了 换上之后就通电  但是输出的电压很不正常  高压部分只有10V电压  其他的地方就没有电压  电源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   求思路。。。。

网友:
有时候有电压  有时候没有电压  有的话 电压不正常

网友:
光耦。431 。 还有在开关管旁的 50v4.7的小电容换掉试试。  如果还不行你再查查电源芯片跟开关管附近的电阻

网友:
全部换过,芯片边上已经没东西换了

网友:
全部换过,芯片边上已经没东西换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9189-1-1.html

网友:
5V  12V输出电压不稳压是吧,换一个芯片。

网友:
查查反馈,芯片的启动电容,以及芯片和开关管的外围 元件

网友:
全部换过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到网上买了个通用电源模块  装上去还是一样  修了好几天 还是一样的问题   这几天比较忙  想放着  有空再修  修不起来 真不舒服

网友:
要通电检查    次级电压抖动时    初级持续供电电压是否抖动    是的话一般还是初级有问题没检查清楚

网友:
断开通往高压及驱动部分电感,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