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估计掉件了,麻烦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12-11):
是块V星的 P31 NEO V2       还有个型号是 MS-7392  VER:1.2    背后是 P31 NEO-F V2     这主板以前是跑D5,被同行刷了个BIOS后不跑码了,我又下了个BIOS来刷,效果一样,怀疑掉件,发现BIOS芯片旁边有几个电阻电容没了,位号为 R428,R422,R423,C464。 有一样板子的,或者有图纸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还是给你个图纸比较合适,图纸中R423为空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呢??

网友(点评):
已有人传。

网友:
补上R428  R422  主板已经点亮。

网友A:
跑跑看是不是BIOS  I/O上的,如果是,找个相同脚位上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跑看是不是BIOS  I/O上的,如果是,找个相同脚位上电阻就可以了。

从图纸上看出是BIOS芯片到南桥的,还有个是某信号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