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111DL网卡电路图,检测不到网卡

楼主(2012-12-11):
故障板 G31,故障为检测不到网卡,开始发现网卡旁边的滤波电溶短路!就换了个网卡,短路现像消失,但是还是检测不到网卡。测一脚供电正常!求电路图,测是否南桥损坏

网友:
网卡的,复位,晶振压差,,,有没有测了.....

网友:
看图纸,或脚位定义,不然怎么知道是哪个脚啊?

网友:
故障已解决。感谢楼上那位朋友帮助,查晶振无电压,其实是基本功不扎实,没有焊接好。焊接好后,检测到网卡,但插上网线没有反应。郁闷了一会儿,中午没吃饭,换了个接口,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