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主板,不带集成显卡的 检测通过,但是点不亮

楼主(2012-12-11):
故障如下:按下电源开关后,主板检测卡一路通畅,但是机子点不亮。检测卡显示主板工作正常,而且键盘数字指示灯能闪烁,但是显示器无信号!换了一台新显示器后依然无信号!然后换了一张正常工作的显卡,依然点不亮!后来拆了显卡,发现主板检测依然通过,键盘指示灯也正常?怎么回事?板子不带集显的呀!

网友:
要不刷一下BLOS或者做桥,先刷BLOS吧!先易后难,在仔细看看有没有显卡插槽跪针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显卡插槽或者是桥引起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一般BIOS 桥 插槽 问题引起

网友:
路过学习,增加积分。

网友:
呵~`还不知道BIOS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先放电不是更容易?

网友A:
先排除插槽,放放电,动动CPU,没好刷BIOS,还没好做南桥,,还没好看楼下的

网友:
楼下的也只有跟风啊

网友B:
VGA线插好了吗,线有没问题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不行!看了显卡插槽,没有跪针!难道是桥出问题了?额,go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插槽,放放电,动动CPU,没好刷BIOS,还没好做南桥,,还没好看楼下的

插槽没有问题的,bios也放过电了!还是不行,要换南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线插好了吗,线有没问题

额!确定不是显示器或者vga线的问题!

网友:
那么你就打供电啊!时钟啊!复位啊!!先量一下

网友:
楼主说能跑马  说明供电正常  要不要考虑一下北桥的问题

网友:
挨个换,修好了来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