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HP上网本

楼主(2012-12-11):
hp上网本HSTNN-157c,没法装系统,PE也进不去,老提示“Setup is inspecting your computer's hardware configuration...",各种外设都排除了,现在素手无策,有遇到的告诉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系统不要ghost的 用外置光驱。。。。。

网友:
我以前不知道是哪个牌子的笔记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后来好像是无线网卡还是有线网卡引起的,记不怎么清楚了。

网友:
有没有换硬盘试试呀

网友:
用外置光驱进也一样,无限网卡什么的都拔了也一样

网友:
LZ这机是不是那种南北桥CPU全用VIA芯片那种?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你量一下南桥的电压。

网友:
拆硬盘做啊、、、、

网友:
你可以把硬盘拿出来在别的机子上装系统。试试

网友:
不是装,是GTO系统。你原来的机子里解压系统试试

网友:
能进DOS工具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