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待机020

楼主(2012-12-11):
在论坛里看见很多人都说南桥下面的 电容问题,我把胶纸撕下来量没有短路,而且是一个 拆的 试,还是一样0点20,51125发烫,换了一个新的 也 一样,测得VREG3,脚只有1点78伏,正常是3点3伏,请问哪位师兄遇到过,指导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
51125烫就意味着它所管的电路有短路的地方,先打一下35V对地阻值

网友:
南桥背面一个小电容,换了就OK了
论坛一大把这样的帖子

网友:
TPS51125换了 全新的也 一样的 问题,南桥后面的 电容一个 一 个 的 换掉了问题也是一样的 ,周围的电路都没有 短路,现在 不 知道 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