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待机0.01,开机电流到0.08

楼主(2012-12-11):
板号是  LA-3302P  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啊! 这机子待机无 3    5 V   开机  3    5V能出来,正常吗???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EC是贴片式的把 ,加焊下试试,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这板子是要在按下开关以后才会产生3.3V和5V的,这是正常的

网友:
EC不是贴片式的 PLT RST 跳变,SLP S3 S5  无电压,能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师傅们mec5025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啊?46pin怎么没有 3.3V SUS ON呢,供电是有的,这个是自身产生的吗???

网友:
  修好没.我现在也有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