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寸显示器,换灯管用不了几天就不行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2-11):
屏幕闪,闪闪就不行了

网友:
灯管估计没装好,有打火。。

网友:
你说闪应该是灯管在打火,你没换号吧。。测灯管电流。

网友:
灯管接头处为做好绝缘措施,导致高压打火

网友:
灯管接头处要焊接圆润光滑,然后     用热缩管热缩上,再装入然后用万用表10K当对地(屏外壳)测量绝缘阻值用该100kX10k以上才能放心装屏!!

网友:
哦,明白了

网友:
换好了用点灯管的工具点一下,看看灯管是不是有异常,我最近就碰见这样的老烧灯管,最后才找到原因,原来是灯管线里面烧断了,外面看不出来一点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