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2-12-11):
故障现象:刚刚开机就花屏,然后屏幕开始慢慢变白屏,还有几道波纹似的东西,求给个思路,换驱动板故障依旧,换屏线也一样

网友:
八成是屏坏了。
死马当活马医,擦擦屏线,或者换一根屏线,还不好就是屏坏了。

网友A:
程序 屏,代换着找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 屏,代换着找故障点。

确定是屏坏了,可是怎么修呢

网友B:
宗合来看你的屏是坏的,屏有工具就可以修,没工具修起来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宗合来看你的屏是坏的,屏有工具就可以修,没工具修起来难。

大概是屏的那一部分坏了啊

网友:
这个是模块坏了,,修的话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屏坏喽,得找专业修屏的,这活一般咱干不了

网友:
第一感觉屏坏。 这种一般客户执着的话拆机费20   不过份咯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是  : 排除法最后看看 是不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屏的模块坏了   可以修  但是用不久   还会出现相同的问题

网友:
屏线和屏 屏坏的几率大啊

网友:
你这是屏报废啦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 , 驱动板换搞一下, 不好屏报废,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这样的我一般就直接还给客户了

网友:
高压条坏了屏也会慢慢变白

网友:
屏坏!修起的几率不大!

网友:
一般是纯白屏的话维修几率大一点,屏的升压电路出问题,有彩条的可能是玻璃排线焊接问题,量一下屏电路板看有没有-6V,12V,23V等不是5V的电压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