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触发

楼主(2012-12-11):
联想E420不触发,i5的U,待机0.020,貌似有点偏高,测得3,5V已经有了,未发现短路,按下开关有跳变,KBC_PW RBTN_EC#也有跳变,于是找到EC输出给桥的信号PM_PW RBTN#,这里也有跳变,然后再查南桥输出给EC的PM_SLP_S3#和PM_SLP_S4#无电压,可能是这里出问题了,我查了桥有3.3V,这桥是M65桥,晶振2个,一个是32.768,这个起振了。一个是25.000,未起振。奇怪的是这机子EC晶振我为发现,EC是NPCE795GA。请问下这个机子怎么修啊,这2个晶振都要起振吗?还有论坛上说用44脚KBC_VCORF对地可以开机,但我这不行的。求大虾们指导下,求思路,谢谢!
KBC_PW RBTN_EC#

PM_PW RBTN#

晶振1-1

晶振1-2

晶振2-1

晶振2-2

网友A:
没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吗?

上传了,你看看

网友A:
这问题我遇到过,换南桥秒杀。。。

网友:
E420待机只有瞬间有3.5V如果持续有3.5V那就说明3.5V IC坏了.

网友B:
这个机子记得 有个EC BIOS芯片  你刷个试试。

网友C:
我建议换个南桥

网友D:
S5 3 都没输出??直接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记得 有个EC BIOS芯片  你刷个试试。

这个机子是单bios,但这BIOS的引脚和EC直接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遇到过,换南桥秒杀。。。

这桥2个晶振是杂回事呢?如果真是桥还难办了,我这桥下全是灌的黑胶,不好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换个南桥

哎!这机子一般待机好像是0.006左右,但这却有0.020,貌似有点微短路还是这正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下开关有跳变,3,5V是一直有的!

楼主是不是第一次修E420的机器?E420自检后就不出3.5V了,要出也要等到触发后才出.如果一直出3.5V就说明自检没过触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5 3 都没输出??直接换桥。

额,不知道换了行不,纠结啊!

网友(点评):
换了没什么损失吧?!?

网友:
这机器待机是线性电压待机,3v5v是触发后才产生,换待机芯片吧,这是通病

网友:
Bd95280很贵而且淘宝多假货

网友:
恩 同意 换桥、、、

网友:
要是有编程器的话可以换一个BIOS芯片  刷个程序试试。不行就只有换桥了。个人观点不是很专业哈!

网友:
换待机芯片、、我昨天刚修了个

网友:
换桥应该可以

网友:
E420这鸟机器,,我修到几个了都是网卡芯片挂了然后导致3.5V芯片出现问题

网友:
待机不正常啊

网友:
换个桥试试,10多分钟就好了,一步步试

网友:
亲 用风枪加热下待机芯片 看行卟行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个就是3 5V的问题

网友:
换EC就可以了

网友:
换D95280,一般是它的问题.

网友:
嗯!先别动桥! 吹下待机IC 看又反应没! 应该就是3 5V 的问题啦!! 还有楼上说的, 网卡也容易断 造成待机短路。 你可以先去掉 网卡IC 看看电压正常不 不行在吹下待机IC 或者查下待机IC的引脚定义 撸主 修好后 告诉咱们你修的啥哈

网友:
D95280 容易坏,芯片很贵,淘宝上假芯片又太多,维修真是伤不起啊

网友:
这个机器bd95280很容易坏吧 我遇到几个都是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芯片挺贵,

网友:
无S3,个人觉得重点就在南桥。

网友:
貌似 E420 3 5V芯片容易坏,是D6583把 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网友:
换桥秒杀。。。。

网友:
D95280昨天才搞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遇到过,换南桥秒杀。。。
呵呵,有可能

网友:
PM_SLP_ S3#和PM_SLP_S4# 无电压,就有点奇怪,会不会有地方
虚焊 ,南桥还有没有其他辅助供电或反馈没起来

网友:
但插AC 待机时没有 3V 5V的。

网友:
什么都有人说,蛋疼

网友:
一般是D95280或BD95280的问题。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呢,先简单后复杂,没有弄清楚状况前千万不要动桥,万一动了桥
不是那问题还掉点了那就就完蛋了

网友(2013-01-28):
不要换桥   是D95280坏了  不过这个芯片很贵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没有3 5 V的,3 5V芯片换一个试一下,不贵芯片很贵。

网友:
D95280芯片真的贵,在阿里旺旺买便宜点

网友:
  好像是吧,这个机器待机好像是没有3 5V的,

网友:
进来学习的,学学维修思路。

网友:
桥先别做,先按大家说的,吹下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待机芯片坏的太多了

网友:
还是3 5V 芯片的问题吧 这芯片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