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芯片呢?

楼主(2012-12-11):
接到一台联想V460,独显的,屏不亮,拆机后发现被同行动过手脚,拆了一个电容和一个芯片,电容好找,芯片就不知怎么找了。是在屏线接口的U3,五脚芯片,一边三个脚,一边两个脚,电路图上写的是G5285T11U-GP,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找,请问这是一个什么芯片,如何替换呢?

网友:
控制屏供电开启的
当有开启信号EN过来后。就输出OUT  LCDVDD

网友A:
可以理解为开关管的加强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开关管的加强版

那么请问应该找什么样儿的芯片替换呢?

网友(点评):
你看看EN过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信号?

网友:
MOS管就可以。

网友:
直接飞线34脚就行了,反正是S0电压。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

网友:
再问一下,应该接什么沟道的MOS管呢?

网友:
一般直接 飞线就可以的

楼上有道理
飞了屏供电就没人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请问应该找什么样儿的芯片替换呢?

高电平,3.3V

网友C:
楼上正解啊 !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开关 一样  只是多了几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啊 !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开关 一样  只是多了几个脚

请问EN是高电平3.3V,应该用什么沟道的MOS管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EN是高电平3.3V,应该用什么沟道的MOS管呢?

ni 的意思我没明白? 什么EN 3.3   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ni 的意思我没明白? 什么EN 3.3   MOS管

这个不可以用MOS管替换吗?

网友:
一个开关管而已,直接拉过去也可以凑合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就是开机的时候  屏会白屏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直接飞的线。

网友:
这种芯片不好搞,除非料板上拆了。飞线就是白屏有点难看。

网友D:
找个N沟道的场管,G极接1脚;S极接3脚;D极接4、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N沟道的场管,G极接1脚;S极接3脚;D极接4、5脚。

这样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