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5VSB

楼主(2012-12-11):
我是新手,刚接触电源维修,测量,保险,桥堆,300电容,开关管,都正常,请问前辈们,接下来还要测量哪儿,谢谢。

网友:
有300V无待机,检查辅助变压器及其次级电路。

网友:
上论坛查查,它会告诉你的。

网友A:
光耦的初级有140V左右的电压,次级无电压,我用万用表此开关管的G级140V左右,s级140左右,测d级是万用表会响,再测5VSB有了,短接14脚,电源开始工作,拔下插头,再插上,又不工作了,请问老师们,是什麽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辅助电源的启动电路是否正常?各个滤波电解性能是否良好?

网友:
  多多学习   维修的路还很长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的初级有140V左右的电压,次级无电压,我用万用表此开关管的G级140V左右,s级140左右,测d级是万用表会 ...

无5VSB待机,也能启动电源??电源是用什么芯片的?楼主能仔细点说明吗?

网友:
偶就碰到过一个辅助变压器损坏无5vsb的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