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主板能开机,南桥发烫情况

楼主(2012-12-11):
主板:华硕P5Q
故障:能正常开机,但开机几十分钟后,掉电   摸南桥,南桥发烫,   换南桥后 故障依旧  南桥待机不烫?ide接口正常 ?应该怎么办?

网友:
等待高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  还是富士康的690

网友:
ide 硬盘 sata硬盘都能用,ps2也能用    就是南桥不正常的发烫  换了一个确定好的桥    也一样

网友A:
南桥过热一般不会引起掉电吧?个人认为还是主要查CPU部分!

网友B:
换CPU, 5V   3.3V   供电正常   轻微短路    USB 短路     零件烧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过热一般不会引起掉电吧?个人认为还是主要查CPU部分!

我把主板拿出来,测试    摸着南桥   很烫很烫   但也能正常开机   但没过一段时间就掉电  开都开不起来  等温度降下来    又能用十几分钟

网友:
是在不行 换板子吧  如 果我遇到这种板子加焊南桥不行 我就叫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 5V   3.3V   供电正常   轻微短路    USB 短路     零件烧焦

嗯,谢谢 我根据你的试试  我觉得肯定是哪个地方 使南桥才会那么烫   但又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查查桥供电看看,前后级有没有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总线供电看看,前后级有没有微短。

我测了cpu,内存,桥  供电都正常  主板也能用十几分钟,就是南桥不知道怎么会那么烫 换了也没好。    总线供电怎么查   谢谢啦  教我一下?

网友C:
打错了,是查查桥供电情况,看看周边的电感电容,总线的关系应该不大。还有查查AGP的供电,有些主板有时也会带来南桥发热。

网友D:
查查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查供电正不正常!

cpu,内存,桥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错了,是查查桥供电情况,看看周边的电感电容,总线的关系应该不大。还有查查AGP的供电,有些主板有时也会 ...

这款主板没有AGP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pu,内存,桥供电都正常

那这款主板就有可能是南桥本身的问题了,搞搞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款主板就有可能是南桥本身的问题了,搞搞南桥吧!

我换了一个确定好的南桥上去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F:
桥上面加散热片 或者加风扇 试试

网友G:
CPU供电部分会不会发热量也很大?短路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上面加散热片 或者加风扇 试试

还是一样,因为南桥会不停的发烫,一直到它温度达到了  就直接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部分会不会发热量也很大?短路掉电吧?

但是查cpu供电  是在正常范围内啊

网友:
掉电的时候 应该 先会死机 或者 黑屏 在这一点时间内 测量下电压看那个供电 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板有问题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gb的桥啊, 是的话,发热有点大正常的!

南桥: intel AF82801JIB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 intel AF82801JIB

这样啊!除了发热大还有没有出现什么故障呢!如果没有就先不要下太大功夫了,直接加个散热风扇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