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E2201W显示器开机白屏带竖线

楼主(2012-12-11):
HP LE2201W显示器,,RTD2120L+RTD2545LH的驱动板,开机白屏带竖线,开一段时间屏幕一闪就OK了,时间没规律,接其他驱动板正常,排线换了也一样,驱动板上的电容也都换了还是一样,驱动板和逻辑板的IC都加焊了,白屏的时候逻辑板-28V 12.5V -5V 3.3V都正常,什么问题啊这个是,知道的说下,或者有这个程序的提供下,谢谢。

网友:
另外这个机器的屏是LG的LM220WE1

网友:
么遇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