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525 ver:1.0 卡画面

楼主(2012-12-11):
主板:ms-7525 ver:1.0  到logo就卡住

网友:
如果外设没问题可摸下主板上有东东发烫之类的没,没有刷 个BIOS

网友A:
卡LOGO一般是外设问题,可以一个个拔掉试试

网友:
很多问题会导致卡LOGO。你放下电试试,刷下BIOS,查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我是单主板  内存  cpu 测的  没插任何外设   就是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单主板  内存  cpu 测的  没插任何外设   就是确定是主板问题

摸了  也刷了 还是那样

网友C:
桥的问题 或者IO 我都见过  先换个IO 不行直接座桥吧  我以前修共 3块 映泰 都是卡LOGO 一个换IO两个做桥 解决 不过没用多长时间 有是那样

网友:
AMD的还因特尔的啊 看看有没有MS-7啊

网友:
去掉所有外设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的问题 或者IO 我都见过  先换个IO 不行直接座桥吧  我以前修共 3块 映泰 都是卡LOGO 一个换IO两个做桥 解 ...

嗯,好了 刚刚换了南桥  故障排除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一般是外设问题,可以一个个拔掉试试

嗯,大多数 都是外设  但我这个是单主板 内存 cpu  点的  卡logo    后来是换南桥 好了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