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自动上电(待机0.1A)

楼主(2012-12-11):
急求各位大师陈帮忙看下,手上有台联想B460的机子,现在的现象是插上CPU就断电反复重启(但是瞬间可以量到CPU的电压有出来,其他各组供电也正常)不插CPU只是自动上电到0.34,不会断电,有好的建议是哪的问题呢,还有待机电流0.1A应该正常吗?

网友:
待机电流0.1A,肯定是不正常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待机0.1A就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谢谢各位,找到问题了,是CPU供电上MOS管烧了,定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