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长城m9wju不开机或开机画面不正常

楼主(2012-12-11):
长城m9wju不开机或开机画面不正常,供电正常。mcu问题刷新后ok

M9WJU TSUM1PFR-LF MX25L1005.rar

网友(2014-03-26):
我也试试看

网友:
找到了  两台刷下看看行不

网友:
刚好有一个,试试看看好使不

网友:
我有两块这样的问题  确定是程序的问题了 。

网友A:
你是怎样分析出来的。

网友(2014-05-01):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分析出来的。

点屏是好的      就买个程序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