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TF560 A2+不跑码

楼主(2012-12-11):
主板:映泰主板TF560 A2+
故障:测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有, 刷bios没用?怎么办  桥也加焊过了

网友A:
核心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吗

网友B:
你没说故障啊?是不跑码还是没复位啊?。。按照 供电,时钟,复位 一步步查吧

网友C:
不跑码,还有没有复位啊???

网友:
可以扔了,我这个月扔了几十片TA560 A2了,都是不稳定,时好时坏的,坏的时候就是不跑码。9月45元进100片回来,还有20片左右,坏了20%。

网友:
是啊  单桥的 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故障啊?是不跑码还是没复位啊?。。按照 供电,时钟,复位 一步步查吧

供电都有,怎么测它有没有 时钟啊?  帮帮忙,  谢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还有没有复位啊???

诊断卡  ret灯  开机闪了 一下 就灭了  是不是代表 复位正常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诊断卡  ret灯  开机闪了 一下 就灭了  是不是代表 复位正常啊 ?

rst灯,刚刚手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吗

核心供电是怎么测的啊?  我只知道cpu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教我一下 谢谢?

网友A:
cpu座A6脚  是核心电压1.2V-1.6V

网友:
这种不跑码的板子  最难搞了

网友:
太片面  解释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u座A6脚  是核心电压1.2V-1.6V

是这块板才是测A6脚  才是核心电压    还是所有板都是啊?
核心电压  用假负载可以测  那所有板的核心电压都是1.2v-1.6v吗?

网友:
复位时钟看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这块板才是测A6脚  才是核心电压    还是所有板都是啊?
核心电压  用假负载可以测  那所有板的核心 ...

只要是M2的主板  都可以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M2的主板  都可以测试的

哦,好的,我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好的,我知道了 谢谢

不客气  都是同行互相交流吗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