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无法备份固件求解。

楼主(2012-12-11):
我用PC3000 2.4无法快速备份所有固件,读模块菜单单个的可以备份但是太慢了。
只要一备份固件就出现以下报错:
DRV cfg reading...
DRV cfg reading......................... : Ok

STUFF reading...
Detecting Stuff position...
Result.................................. : Error
Terminal : reply timeout error
STUFF reading........................... : Error

Result.................................. : Error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忘了说了,无法快速备份固件的是ST盘,只要是ST硬盘备份都报错。其它的都没问题。

网友:
去掉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勾试试

网友A:
COM线没插好,系列没选对,系列不支持等都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线没插好,系列没选对,系列不支持等都会这样。

插好了,家族也认到了,ST盘都无法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