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

楼主(2012-12-11):
联想t60 插上c电池就开机了, 关掉之后再重新开就掉电了,在开还是掉电:但是把c电池拿下来开机就好了。当再次开机就掉电,再次开机还是掉电。当装上c电池后开机就好了,在次开机就掉电。就这样反反复复。到底是咋整了?高手指点中。

网友A:
呵呵 既然怀疑他了 就去追它到南桥所有线路是否正常啊 还有本人有点怀疑晶振 对了 掉电的话到多少电流掉呢 T60显卡也很容易虚焊哦。。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南桥那么多线怎么查  再说他是一会有一回有没有的查都不好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既然怀疑他了 就去追它到南桥所有线路是否正常啊 还有本人有点怀疑晶振 对了 掉电的话到多少电流掉呢  ...

不过晶振到有可能。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在加焊桥

网友:
好的 试试就试试吧。

网友:
刷bls不乖用。

网友:
修南桥也不管用。

网友:
是不是那个地方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