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电脑E6000不开机

楼主(2012-12-11):
今天下午又修一台NEC笔记本电脑E6000不开机故障,一接电源待机电流特别大,很明显是主板有短路。拆出主板后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曾经修过这么一台机器,再次接通电源试机发现主5V电感背面很烫手,这种情况跟上次那块台机器故障一模一样,难道这就是NEC电脑E6000的一个通病?上次我发现是主5V电压的低端控制MOS管高温烫手,我怀疑是南桥或北桥短路引起的,做了南北桥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这次我差点又要怀疑是那个低端MOS管了,不过后来我仔细抚摸发现其实并不是MOS管发烫,而是MOS管旁边的一个大滤波电容PC66发烫引起的,高温烫得周围很多元件都很烫手,上次那台机器我现在估计认为也可能是电容变质漏电引起发烫,只是我错误地以为是MOS管所以到最后都没有查出真正故障。拆掉滤波电容PC66后发现它下面严重烧焦,只是从上面看不出来,然后我接电源再试机发现待机电流0.02A正常,在另外一块主板拆一个相同电容更换后装起来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NEC的机器多少年没修道咯,曾经的E6000和E6600修了N多,基本上都是电容爆掉

网友:
每款机型都有它的通病。

网友:
这个真没有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