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铭瑄MS-N78MEL桥供电

楼主(2012-12-11):
现在这个主板是缺少桥供电,9202的7脚为 0V,有修过的师傅和朋友帮看看 7脚信号是从哪里来,我跑线路跑步不出来。。谢谢

网友:
你下个图纸查下不就知道了,没图纸把IC换了看看?

网友A:
芯片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开启信号有吗

我就是找开启信号的来源啊。。

网友B:
旁边的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旁边的三极管

附近无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附近无三极管

主板是必定有一个三极管控制他的。。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必定有一个三极管控制他的。。测试下就知道了

我测了N回 小芝麻官 旁边就1个。。离远的也测过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了N回 小芝麻官 旁边就1个。。离远的也测过没有发现

那只能跑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