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电不亮,开关处有1.75V,我该查什么?

楼主(2012-12-11):
手上有个液晶显示器,三星GH15LS,接电没反应,测开关处有1.75V。客户反应是有时亮有时不亮,现在彻底不亮了。求助各位,我该查哪里?

网友:
在线等好人

网友:
先换开关

网友:
这个开关电压有点低吧

网友:
换开关试试,你那个开关的电压有点低额

网友:
先看12V 5V正常不,正常再就查开关那电压呀,前面都不正常查后面有什么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