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LCD显示器白屏问题

楼主(2012-12-11):
开机有三基色然后灰屏之后就是白屏 请问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

网友:
替换驱动板测试,如故障依旧则液晶屏问题。

网友:
木有驱动板试 三基色都有了 还会灰屏 估计BIOS没了

网友:
找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搞维修的工具都没备齐怎么给人修,连个通用点屏工具都没么?

网友:
先用通用板确定故障点吧,不然修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