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5VSB故障

楼主(2012-12-11):
请教一下,两个300V大电容各自都有157V电压,开关管也是好的,怎么进行维修啊

网友:
有300V证明整流滤波都是好的,检查电源管有没有短路、连接电源管的电阻有没开路(一般是零点几欧姆),测量一下电源芯片电源脚有没有短路、后级输出5V12V等有没有对地短路,再测量电源芯片的启动电阻(一般是100K以上,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几个串联)阻值有没有变大或者开路;通电瞬间5V又没有电压瞬间跳动,有就表明IC已经起振工作,工作不正常保护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IC没起振工作,考虑换IC

基本上涵盖了辅助电源的维修。

网友:
查辅助电源部份,这部份没有多少元器件,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查辅助电源部份

网友:
查辅助电路部分

网友:
楼上说的多详细啊,应该可以了。我就佩服这样的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