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电源板上如果是450V100的   大电容  换成400V150的可以吗?,

网友:
还有  乐华NTA93A驱动板     如果要是待用的明基三星什么的显示器上能不能刷个他们的程序,

网友:
最好耐压不要低于以前的,容量低点无所谓!

网友:
在一般的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400V基本可以代用450V的电容,因为他的工作电压基本上300V左右,至于容量,一般是68-120之间,相差不大都可以,比原来大的肯定可以代替小的,NTA93A驱动板可以刷仿三星的程序,其他牌子的好像没有!

网友A:
最好都不原来的高点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容量大点就没问题,   400V的也可以通用,    那驱动板要刷程序是不是根据屏刷驱动板自身可以兼容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都不原来的高点

关键是前几天买电容老板给我发错了,450的发成400的了, 想问下能不能代换

网友C:
400V,450V,420V都是可以用的,但容量需要注意,如果原来是100UF的话,换68UF,120UF没有太大问题。但如果换150UF或200UF就需要考虑开机的浪涌电流,如果没有NTC电阻的话,可能会导致保险损坏或桥块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V,450V,420V都是可以用的,但容量需要注意,如果原来是100UF的话,换68UF,120UF没有太大 ...

谢谢,大体明白了

网友:
400v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容量大点就没问题,   400V的也可以通用,    那驱动板要刷程序是不是根据屏刷驱动板自身可以 ...

每一种驱动板厂家都配套有一个程序包,可以根据不同型号的屏刷相对应的程序,一般的程序都是无LOGO,无厂家标识的,和品牌机的菜单也不一样的。三星的有仿原厂的程序,除了没有LOGO标识其他的菜单和操作都跟三星一样。以前市场上甚至有假三星显示器卖,外观是看不出什么区别的,拆出来看一眼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