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2-12-11):
1.昨天有位客户拿来一个Y470的本,按开机键没反应,拿下电池,接外接电源照旧,本来我以为是硬件的问题,可是当我按开机键右边的一键恢复键时可以开机,进入如下的界面:

点击"退出".进入如下的界面

点击重启按键,进入了Y470的系统界面,然后关机之后再按开机键又可以使用了,不过过了一天之后开机键又不能使用了!重复以上过程又可以使用。
如果是电路的问题,应该会是一直不能用啊 ,求大神指导!这种问题是BIOS的原因吗?

(右边的为开机键左边的为一键还原键)

网友:
换个开关板测试下!

网友:
看看开关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还在保修吧

网友:
联想的机子开机键大大小小都有问题,,,

网友:
估计就是开机键在捣鬼

网友:
楼主  这个还不好修吗?按照正常的维修方法分析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可能就是按键坏了 呵呵呵  赚大了

网友:
基本确定是开机按键那部分问题了

网友:
最好用排除法!如果是有保修的话!   你懂得!!哈哈。!!

网友:
拆机、拔了开关线、短接开机不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哈哈。。Y470 进水不触发,,有3v5v   换了个EC程序 可以开机了 嘎嘎

网友:
多半是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
这本太新了都开始有问题了,联想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糊弄了,什么时候能让国人的眼光转变为国产啊。

网友:
拿个表一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脑质量搞太好了,我们不没饭吃了吗,感谢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