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之不触发纠结维修

楼主(2012-12-11):
     前几个星期前接一客户Y430机器,不触发,拆机测触发动作正常51-ON#未能拉低,很明显是EC-ON信号出问题了,测该信号果然未能抬高,刷了个BIOS之后机器触发,上电,亮机了,看见该板子有个 USB接口也坏了,顺便也一起给换 了,和客户说是USB接口短路烧了南桥,换南桥的,后来收了300块钱。前几天客户又把机器拿过来了,说机器不能开机要按几十次才能开出来。试了一下,如果如客户所述一样。拆机后,这次直接测EC-ON信号又是不能抬高,仁宝板子一般待机EC-ON都是抬高的,这个机器要触发才能抬高,现在是抬高下又拉低了,没怎么仔细分析就又刷了个BIOS,插电一样不触发。 想了下,找了个EC换了,还是这样,翘起EC-ON引脚触发也是抬高拉低的,看来EC ,BIOS程序都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有EC有状态信号影响了EC-ON的抬高,测了EC的待机部分信号,很快纠结半天的问题露出了狐狸的尾巴,当测到LID-SW时只有1.5V,而且在按几十次开关后这个信号抬高了,并能触发了, 看来是2PIN  VDD的RC延时过长或者U19不亮了,找了下没有找到U19,让我郁闷了半天,懒得找了,直接翘起EC16PIN 找3VALW直接飞了根线,上电测试触发开机正常。先入为主导致走了点弯路,没有什么难度,看在打了很多字的份上,童鞋们加点分好让我下下图纸,BIOS,感谢了,祝大家12月21号前情绪稳定,多赚钱。

网友:
是不是第一次也是这个故障导致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应该是有EC有状态信号影响了EC-ON的抬高
这个神马意思 看不懂 希望楼主解释下     还有lid-sw是什么信号  先谢了

网友:
lid-sw 是休眠开关信号

网友:
待机时EC-ON是高电平

网友:
还是休眠开关引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