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判断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在用数字万用表测出
三极管
基极之后,再测两组pn结降压,降压小的是发射极,这种说法对吗?在路测电压不会受电路的干扰吗?可行吗?
问题

网友:
有的时候自己时间长了,一般的引脚定义,封装固定了,引脚定义也就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