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PLUS 跑20

楼主(2012-12-11):
M2N68-AM PLUS,客户拿来时是掉电,单桥,压桥不掉电。加焊后不掉电,跑20,各处供电正常,BIOS刷过,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加焊桥····这通病是桥

网友:
个人感觉是挡内存,内存供电正常,槽旁边的排阻全打过阻值,也没问题

网友A:
还是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过内存

我感觉也是不过内存,但同事说是还没到内存,我现在没思路了,IO手头没有,不然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修了好多,故障也一样。。基本都是一次BGA做好。 我感觉你是BGA把握的不太好。。  给桥摘掉重新值球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通病,这板子一般加焊都能好,可能桥坏了哦,重组吧

网友:
现在没时间搞那块,把它丢烤箱了,明天重植,有什么结果明天发上来

网友:
桥做坏了,我认为报废了

网友:
一开机跑马为20和50的桥问题比较大,换桥吧